[求助] 安装installer时,安装路径怎么选择

楼主(2013-04-14):
请教各位大侠。
我在安装installer的时候,运行setup.sh后出现按照界面。但是在选择安装路径时,系统提示我:
“The path ……is not valid.Select the directory where you files are."
目前,我的setup.sh文件所在文件夹installer_v2.0在桌面上。那么我该如何选择一条合适的安装路径呢?

已解决

网友(2013-05-17):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大侠,你解决了怎么不告知解决方法呢

网友:
我的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是tar目录下没有****.tar文件,呵呵 忘记copy了。

网友(2014-03-06):
quite a strange question?

网友(2017-07-18):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还是没有解决,能请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