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FPGA到底需要学哪些东西啊

楼主(2013-04-14):
各位大神你们好,如题目所述,我学习FPGA也有一年多了,不知道做FPGA到底需要学习哪些东西和具备哪些能力啊,希望各位大神赐教,尽量具体一些,十分感谢!

网友:
FPGA物理结构
VERILOG设计
仿真
搞个开发板板上测试个LED点亮
熟悉一种协议,比如PCIE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物理结构要熟悉到什么程度。。。。大二学生求问。。。。。

网友:
我也是个菜鸟,但单从数字系统设计的角度上才说,FPGA有很方向,有专门做协议的,有专门做数据处理的,还有综合起来做控制的。。。现在比较火的是做协议和做数据处理,前者需要你去理解很多复杂协议,类似USB、PCI、VXI、CAN等等;后者你要有很强的信号处理理论功底,各种变换、编解码什么的。。。

网友:
不同行业要求区别很大的。在学校期间,能把一些简单的东西弄通就可以了。
如SPI,UART,SDRAM之类的,开发板也容易买到。

有了coding和debug的基础,到公司以后适应的就快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关数字电路的很多东西都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