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DR3内存

楼主(2013-04-15):
想用 MIG 核来操作金士顿的 DDR3 SODIMM ,型号是 KVR1333D3S8S9 ,现在除了知道内存容量是 2GB 大小外,其他列如 tRFC, tRAS 之类的时间参数全都不知道,网上除了价格什么也查不到,在生成 MIG 核的时候,内存型号以及数据位宽不知道该怎样选择,请问有没有懂行的大神指点一下迷津啊?

网友:
问厂商啊,或者看用的什么颗粒,直接插数据手册。

网友:
用个通用的试下嘛。

网友:
用不到管型号什么东西的,你就配置的大小,地址线,单双bank一样就行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在设置MIG核的时候,你说的地址线和单双BANK指的是哪些参数?单双BANK是什么意思啊?是选择主BANK么?

网友:
网上可以找到一些ddr3的datasheet,你对照一下参数,KVR1333D3S8S9这个每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意义,1333Mhz, 3应该是*8意思,也就是总的大小是*8,row=15,col=10,单r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