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DS(AD9958)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3-04-15):
DDS的SYNC_CLK怎么和I/O_UPDATE配合使数据传输到寄存器里呢?I/O_UPDATE的频率应该设置为多少呢?什么叫做满足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呢?最好用图说明。谢谢各位了,新手~~~

网友:
updata只需满足保持时间就可以了,9912和9858都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做满足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啊?初学者不是太懂,烦扰您说的更通俗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在送完串行数据后,将updata引脚拉高,并将高电平保持一定的时间,DDS的频率就会进行切换。AD9912和AD9858都是这样的,以前写过控制程序,datasheet里面也有详细的控制说明的。你也可以通过修改寄存器的值来修改控制方式,例如设置成updata拉低DDS才切换频率。

网友:
其实updata的高电平保持时间很短就行,DDS是检测上升沿,从而切换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没控制AD9958的VHDL的代码可以借鉴一下的,刚刚开始学习,所以什么都不懂。在网上搜到的感觉用处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用QUARTUS II写的,给个邮箱,发给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longgangwang@163.com 我的qq是502757329.万分感谢啊~~~可以加个好友,以后希望能够多多向您请教啊~~

网友(2013-06-03):
AD9958的VHDL的代码能也发我一个吗?谢谢咯!!邮箱:qwren911@126.com

网友(2017-07-08):
代码能发我一个吗,204480794@qq.com 谢谢

网友:
要信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