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O CELL的延迟都很大,跟哪些参数有关呢?

楼主(2013-04-15):
华虹NEC 0.35um的IO cell 延迟实在是太大了,如下图: IO
想问问各位大虾,关乎IO CELL的延迟,主要有哪些参数可以调整改进呢?
没办法,如此大的延迟,实在用不动,请大家支支招了。多谢多谢!!!
当然还有输入延迟。。。

网友:
表上不是写的很清楚嘛 一个 是 input transition  一个 outload  ,至于多大,可以咨询下系统的和板级的人

网友:
建议找到spicemodel自己仿下,看是工艺导致的还是专门拉偏的,或者线路上太多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是线路上逻辑太多了。打算修改。想再问下,VIH,VIL怎么仿真呢?从仿真上看,怎么都跟资料上写的不一致。
VIH(min)=0.7VDD,vil(max)=0.3VDD,
自己仿真测试vih-vil顶多就0.5V,
是我测试问题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