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modelsim仿真出现的问题解答

楼主(2013-04-15):
各位大侠,我在modelsim功能仿真发现一些信号经过组合逻辑以后,显示出来的波形,有毛刺,请问毛刺是怎么产生的,会不会对实际的电路产生什么影响类???

网友:
modelsim只是行为级仿真,甚至也不能保证是可综合的
尽量使用同步设计,靠CLK来同步设计

网友:
竞争冒险      芯片里面都存在
你做的应该是后仿真吧

网友:
门级仿真都会出现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不同路劲上的延时不同造成的。只要满足触发器的setup time和hold time就没有问题。

网友(2016-05-22):
肯定对实际电路有影响,应该用同步时钟,消除竞争与冒险

网友:
楼上大家说的都很对,我稍微总结一下:
1. 你使用行为级仿真,这样只是仿真行为,如果在代码中设置了仿真延时,则组合逻辑后有可能出现毛刺
2. 该信号之后将被采样,则只要满足T_setup和T_hold即可
3. 毛刺在同一个时钟域中一般不需要考虑(只要满足时序约束),但如果跨时钟域就很危险,因此,跨时钟域需要用时钟连续两次采样,同时,建议一开始设计就尽可能使用同步设计,而不是组合逻辑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