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edora17装ic5141问题

楼主(2013-04-15):
在运行时,icfb后出现以下信息:

$ icfb

/eda/tools/dfII/bin/icfb.exe:relocation error: /eda/tools/dfII/bin/icfb.exe: symbol errno, version GLIBC_2.0not defined in file libc.so.6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

有知道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否在修改.bashrc的内核时用了自己的内核,这个还是要用2.4.0不是自己的那个
我昨天晚上安装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但是我昨天还没装成功,还有点问题,但是这个改回去后就没发生了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