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门电路怎么构成D触发器?

楼主(2013-04-15):
用基本门(就是and、or、not、nand之类)怎么构成D触发器?
要求触发器有,clk、d、q(即时钟、输入端、输出端,没有复位信号)。
多谢了。

网友:
数电教材就有讲

网友:
这个很容易。主从D触发器是由两个D锁存器串联构成的,两个锁存器的CLK反向。

网友:
翻数字电路的书啊 文库PPT也有

网友:
这个书上的确可以找到!内容也更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