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啊....annotate 中operating points不能显示...

楼主(2013-04-15):
使用的PDK是HHNEC的EF130,然后无论在CDF里面怎么改都不能显示工作点..只能使用print看..........CDF设置以及管子如图,求大神帮忙啊......囧TZ
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

貌似RFID讨论区没什么人啊......(╯‵□′)╯︵┻━┻

@亮神你看得见么.....

无论左边怎么改右边都没有管子参数

无论左边怎么改右边都没有管子参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过,检查下model用得对不对,试下先点Design Defaults 再点DC Operating Points 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parameter是能看见的,那是一换成DCoperating points就没法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上次是用了一个相似的model就这样的了,把PDK弄好点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PDK里面有两个文件,一个叫做ef130.v21.scs ,另一个是ef130.scs,我对比过两个文件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用了后者,没有DC显示;然后我换成前者试了一下,还是不行.....我看了一下华虹给的PDF,里面只说可以显示五个参数...具体怎么操作,如何修改却没有......  我也尝试从edit-->component display试试看,不过里面却显示no parameters of this type for this component

  这个问题持续两周了....(╯‵□′)╯︵┻━┻
  囧TZ.....

网友:
打开器件的symbol和spectre,看一下ILLable全不全。

楼主:
回复 网友B:

symbol如下,应该是全的吧?

网友:
   UMC的遇到过同样问题,解决办法也是先点一下Design Defaults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已经试过,不行的.....应该是PDK的问题,他的parameter地址映射哪里出了问题,不过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换PDK吧,国产货就是问题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换工艺的话应该不可能..项目要求用这个工艺...原来觉得smic已经够渣了.... 想不到果然没有下限(╯‵□′)╯︵┻━┻..华虹的库不是说是从国外买来的么....如果是update一下的话?怎么弄?...话说我今天找了个华虹的技术支持的邮箱发邮件过去了....不过我赶脚对方回复的几率为0......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那个功夫还不如凑合用算了,需要看什么就用Print一个一个点开看,想想hspice心里就平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能这样了....其实这两周都是凑合过来的..ORZ...
谢谢了哈~

网友(2016-11-02):
回复 网友A:
请问design default 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D:

results-annotate-design defaults

网友(2021-09-2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除了换PDK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2024-11-21):
是华虹的spice model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