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荷泵

楼主(2013-04-15):
电荷泵充放电电流的匹配性在cadence怎么仿真

网友:
让充放电通路都导通,输出接一个理想电压源,流入电压源的电流就是mismatch了
mismatch来自两个部分,一个是充放电电路是不对称的,扫描输出电压可以评估这部分mismatch
另一个是工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mismatch,跑蒙特卡罗分析可以评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3楼 还想问下一般情况下这个mismatch控制在理想电压源的百分之几的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要问一个就是 我单独在输出加一个理想电压源仿真的时候,比如说在vout=0.6v时,上下开关打开电流很匹配,但是如果加上鉴频鉴相器开始仿真,在vout=0.6v且处于复位脉冲阶段时,上下电流出现极大地不匹配,上面500ua,下面6ma,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就是如果不够mismatch的话,怎么进行修改呢?我采用的charge pump是比较传统的那种,上下电流镜,中间是传输门作为开关。如果我做一个trade off ,保证上下电流镜的Vd,sat大概在200mv左右,那么上下管子的尺寸定了。这个mismatch不就是很难消除了吗?另外,即使静态的mismatch做好了,那么动态的时候比较差又怎么改进呢? 本人刚学习CP设计,在摸索中,求帮忙,谢谢

网友:
   肯定是电路上出错了才会出现6mA这样的电流! 你需要仿真找出电流是从哪里流到哪里的。至于mismatch优化的目标,一般为你CP电流的1%量级。如果CP输出电压范围比较大,1%是比较难实现的。

网友A:
回复  scpuke
请问楼主,就是如果不够mismatch的话,怎么进行修改呢?我采用的charge pump是比较传统的那 ...
引用 网友B:

静态及动态mismatch优化手段有: 1)调整管子size,注意charge injection/sharing; 2)cascode电流源;3)偏置电压产生支路与CP支路完全对称(用放大器将CP输出电压复制到偏置支路);4) 使用Active loop filter使CP输出点为恒定电压并且虚地; 5)使用差分Charge Pump
以上是我常用的方式,但需要跟据CP使用场合和要求的不同,选择不同的CP结构和优化方法。模拟电路就这样,不存在一个完美的电路只有优点没有缺点,而是需要根据具体应用场合进行trade off。PLL/DLL相关的paper很多,每篇都有CP相关的一点说明,多看看,多试试,自然就知道怎么做了。

前面是从CP电路层面考虑mismatch,另外还需要从Loop层面来考虑。mismatch会导致static phase error和reference spur,也会影响PFD+CP传函的线性度。在整数环、小数环和DLL中,要求各不相同。多做多看,慢慢积累吧。

网友(2014-05-29):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一个其他的问题,CP上下两路电流同时导通时,电流稳定速度慢怎么办啊?多谢啊!

网友(2015-07-14):
回复 网友C:

   。。。。。。在vout=0.6v且处于复位脉冲阶段时,上下电流出现极大地不匹配。。。。。。。这个阶段具体是指什么?UP和DN开关切换过程??

网友:
I would suggest you do a Monte-Carlo Simulation. The charge pump simulation itself is not time consuming.

网友(2016-03-08):
受益匪浅!!!

网友(2017-07-18):
    如您所说,让上下都导通,输出接理想电压源,那么问题是,输出电压源应该设置多少电压值呢,我只做一个直流仿真可以吗?需要瞬态仿真吗?

网友(2018-03-29):
让上下都导通,输出接理想电压源

网友:
正在做这个的毕设,大佬们的评论很受益

网友:
输出接一个理想电压源,流入电压源的电流就是mismatch

网友(2018-07-14):
有没有人把CP的仿真汇总下

网友(2019-04-20):
有一定的收获

网友(2019-10-28):
谢谢各位大佬的分享

网友D(2023-01-09):
引用 网友A:
静态及动态mismatch优化手段有: 1)调整管子size,注意charge injection/sharing; 2)cascode电流源;3 ...

不知道大佬是否还会回复,但还是想问第三点中为何要偏置与CP完全对称,并将输出拉到偏置电路呢?

网友(2024-02-22):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大佬是否还会回复,但还是想问第三点中为何要偏置与CP完全对称,并将输出拉到偏置电路呢?
...

抑制电荷共享

网友(2024-08-06):
引用 网友A:
静态及动态mismatch优化手段有: 1)调整管子size,注意charge injection/sharing; 2)cascode电流源;3 ...

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