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用cadence中的spectre扫描Cgs曲线(如下图),谢谢

楼主(2013-04-15):
请问如何用cadence中的spectre扫描Cgs曲线(如图),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再详细些吗?谢谢

网友:
论坛里应该有个帖子讲的

楼主(2013-05-28):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CGS和Cgs、csg之间是什么关系?谢谢

楼主:
我已经学会parametric analysis了,但是测试出来的还是不对头,和书上的只能对上右半边,左半边对不上~

楼主:
我想知道razavi书上的CGS和spectre的cgs、csg、dq、gq、sq之间的关系,谢谢,因为做gain boost 涉及非互易电容

网友:
可以这么试试
ac电压源串一个电阻接到gate端,然后s端串联一个电压表,仿真的时候取gate端电压和s端上电压表交流电流,获得g端到s端交流阻抗,从而获得电容值。

网友:
这也只是正半边,负半边参照AMOS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认为CGS 应该等于cgs,cgs=dqg/dvgs,  csg=dqs/dvsg

楼主:
这个回复好像发错了,麻烦管理员删除,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已经实现
左下方为VGS较小的时候两个电容的误差,左上方为VGS较大时CGS和CGD的误差,
还没吃饭,要去做饭,饿死了~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热心回答,刚刚大致实现书上的效果了,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热心回答,刚刚大概实现书上的效果了,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热心回答,刚刚大致实现书上的效果了,谢谢您!

网友:
能不能 麻烦写下具体测试方法啊?  不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需要的话我们qq上聊啊

楼主:
但是右上方,也就是VGS较大时CGS和CGD差了4fF是什么原因呢?razavi书上的是重合啊,想问下razavi书上的CGS和仿真器里面的cgs是什么关系啊,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昨天 折腾出来了··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您测试下razavi书前面几章的附录中,CGS和VGS的关系曲线就知道了,CGS明显不是cgs啊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2014-07-15):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具体的步骤啊 ?   亲

网友(2025-02-16):
大家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