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增益时为什么要施加幅值为1v的交流信号?

楼主(2013-04-15):
仿真增益时为什么要施加幅值为1v的交流信号?若电压增益为100,输出电压岂不是要到100v了?还有在偏置电压上加了1V的交流信号,对输入偏置不会产生影响吗?还请大侠们多多指教

网友:
加1V只是习惯性方便而已,这个值也可以是0.01 0.1 1 10 100 1000 10000, 结果乘以相应的倍数即可。
小信号计算是在DC之后,小信号加多少不会影响DC工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如果电源电压是5v,1v的交流信号放大100倍怎么能实现呢?

网友:
接2楼,一般仿真AC的时候才用1V,方便计算增益,不影响工作点。实际开环使用也就是TRAN时,不可能加入这么大的交流信号,倘若有这么大的交流信号,那就不需要运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1V的交流信号是虚拟的!   小信号分析是把电路线性化后计算对输入的响应,DC工作点确定了,线性化的过程就完成了。之后的小信号输出与输入完全是一个线性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多谢,你的意思是在仿真时,dc工作点和放大倍数只由直流电压决定,不管交流电压的幅值是多少gain和工作点电压都不变,对吧?
之所以用1v的交流电压来测则增益是因为此时的交流输出电压刚好就是放大倍数。比如不加交流小信号时,直流输出Vout=1.5v,Av=100,输入1V交流小信号后,瞬态输出电压等于Vout=1.5v(直流输出)+100v(交流输出)=101.5V,对吗?

但是对于实际电路,交流输出电压应该对dc工作点还是有点影响的吧,比如最简单的共源放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意思是在仿真时,dc工作点和放大倍数只由直流电压决定,不管交流电压的幅值是多少gain和工作点电压都不变,对吧?
之所以用1v的交流电压来测则增益是因为此时的交流输出电压刚好就是放大倍数。比如不加交流小信号时,直流输出Vout=1.5v,Av=100,输入1V交流小信号后,瞬态输出电压等于Vout=1.5v(直流输出)+100v(交流输出)=101.5V,对吗?

但是对于实际电路,交流输出电压应该对dc工作点还是有点影响的吧,比如最简单的共源放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一般实际加小信号大概是什么数量级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mV或者uV,看你最大输出摆幅除以增益。比如输出摆幅1V,增益1000,那么一般价1mV左右

网友:
5楼正解,这是一个虚拟量,这样设置可以很方便的计算增益,如果真要看实际某幅值信号的放大情况,是需要看瞬态仿真的.

网友:
感谢,这些问题估计很多人碰到时都疑问过,最后直接跳过的也不少

网友(2013-11-13):
敢问大神们,vdc和isin中加入交流分量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2016-05-05):
这个问题最初都会遇到

网友(2022-05-11):
这个1v交流小信号,具体是什么样的信号?正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