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ADS中对跨导gm进行仿真,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4-15):
如何在ADS中对跨导gm进行仿真,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4-04-22):
同求这个问题,没有得到结果,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求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叫对GM进行仿真?

网友(2022-05-04):
同问,就是如何通过ADS中的控件仿真得到gm,可以测得各个直流偏置,此时其实知道管子的VTH即可列公式求得,但是管子的VTH如何确定呢,cadence里可以实现,ADS里还不会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infor.

网友(2025-10-20):
DC模版里面有IV_Gm——Powercalcs

网友:
schematic》Amplifier》DC and Bias Point Simulations 有BJT和FET的模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