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ICC write gdsii文件时的warning

楼主(2013-04-15):
Warning: Two cells have same name in different reference library. (MWSTRM-060)
cell=RFTPCORE2X1  path=/home/xmj/jz/mw_lib/RFTP1024X17M4/CEL/RFTPCORE2X1:1
cell=RFTPCORE2X1  path=/home/xmj/jz/mw_lib/RFTP32X32M2/CEL/RFTPCORE2X1:1
Rename one cell to 'RFTPCORE2X1$_1$' (path=/home/xmj/jz/mw_lib/RFTP32X32M2/CEL/RFTPCORE2X1:1)

如上所示,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种warning需不需要管它,如果要修正,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
这个不用管,icc会自动给你改名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之后要用这个gds文件做DRC验证,这个名字改了一般会不会引起一些错误啊~

网友:
DRC应该不会出现,LVS会出现错误

网友:
不会引起LVS的错误,以为这个在pg的网表中也会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