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中如何抽取hard-IP内部的feed_through线的寄生参数

楼主(2013-04-15):
starRC中如何抽取hard-IP内部的feed_through线的寄生参数?
由于设计中是好几个hard-IP直接相连完成了连接,故对于hard-IP中的feed-through连线,在顶层是没有实际连线的,只存在logic连接;
对于这类走线,在ICC中抽取的spef和starRCXT提取的spef中进行比较,发现后者的D_NET项上的值为0;故认为starRCXT没有抽取该类线的RC信息。

网友:
既然是Hard IP为什么还要抽RC,lib或者DB里面没有体现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该类型的线是inout,在hard-IP中是穿过,没有时序信息,只有cap,
    顶层需要该线的RC信息,来计算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