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adgap

楼主(2013-04-15):
一般bandgap的psrr是多少?

网友:
PSRR需要设定一个范围的,没有一般不一般之说。
通常低频<100Hz PSRR:20dB~60dB  高性能要求:>90dB
中频PSRR100Hz~100KHz:通常30dB~50dB,高性能RF要求>60dB
高频的就很差了,其实中低高频率相对而言。
Brokow bandgap 没有前级Reg,PSR+ <30dB ;运放型45dB~90dB;有pre-regulator:>90dB,低频PSR做到150dB 以上的难度就很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有Brokow bandgap的文档吗?偷懒问你要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