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FM跳周期工作模式的Boost电路,环路稳定性考虑。

楼主(2013-04-15):
PFM跳周期工作模式的Boost电路,环路稳定性考虑。
芯片需要一个小功率的PFM跳周期工作模式的Boost电路,找了些论文资料,都没有提到环路稳定性的问题。
是否这个系统不存在稳定性问题呢。

望大虾指教
最好说出理由。

网友:
PFM是没有反馈的环路的,所以不存在稳定性。前馈滞回控制方式。
目前boost多的两种做法,纯PFM控制,用于小电流,电压纹波要求不高。
电流模的PWM在轻载时会PFM提高效率

网友(2014-11-19):
有没有相关的PFM dc-dc converter控制系统的文章?

网友(2015-11-12):
回复 网友A:

   可以看看这篇文章High-Frequency Off-Line Power Conversion Using Zero-Voltage-Switching Quasi-Resonant and Multiresonant Techniq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