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HLS软件报cannot find the top function

楼主(2013-04-15):
!!!求助:!!!
XILINX公司的Vivado HLS 软件使用过程中,我输入一段代码,比方说最简单的冒泡排序: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
int i,j,temp;
int a[10];
for(i=0;i<10;i++)
  scanf("%d",&a[i]);
for (j=0;j<=9;j++)
{for(i=0;i<10-j;i++)
  if(a[i]>a[i+1])
  {
   temp=a[i];
   a[i]=a[i+1];
   a[i+1]=temp;
  }
}
for(i=1;i<11;i++)
  printf("%5d",a[i]);
printf("\n");
}
然后点击编译,就出现这个错误
cannot find the top function 'order' in the design. Possible causes are: (1) the top function name is misspelled; (2) the top function is nonexistent or declared as static.
This application has requested the Runtime to terminate it in an unusual way.
Please contact the application's support team for more information.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xpcl::MessageReporter::Exception'
  what():  std::exception
我存这个文件的文件名为order,请高手指教!小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2013-11-06):
请问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我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