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installer,但是不知道最后一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4-15):
前面安装的差不多了,但是不知道第七、八步是什么意思。

7、起license,如:

%: lmgrd –c synopsys.dat –l synopsys.log

8、设置.cshrc

setenv LM_LICENSE_FILE 27000@Linux213

这个具体该怎么执行啊。

网友:
装scl了吗?lmgrd在scl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装好scl了,并且也看到了lmgrd。我感觉最后这两步应该是设置环境变量。但是,我手里的“安装步骤”最后两步写的简略,比如第7步,应该是启动licence。就只有以下一行:

“%: lmgrd –c synopsys.dat –l synopsys.log”

这句指令是直接输入在终端的命令吗?我输入后系统提示没有找到命令之类。

还是要修改某个文件的部分内容?

一头雾水。

网友:
是环境变量
不过在启动lmgrd之前你要加上两个库
lsb-core、lsb-base
另外,不知道你具体装什么东西。
通常还要写一部

ln -s /usr/lib/i386-linux-gnu/libjpeg.so.8.0.2 /usr/lib/i386-linux-gnu/libjpeg.so.62

网友:
lmgrd –c synopsys.dat –l synopsys.log

lmgrd是synopsys的license管理工具,lmgrd是包含在SCL中的,必然先安装SCL才能使用这个命令。
synopsys.dat 是licnese文件
synopsys.log 是记录EDA工具启动时和licesne相关的一些日志信息

上面这个命令的意思就是 启动license文件  synopsys.dat,并将相关的日志记录在synopsys.log中间

网友:
“我输入后系统提示没有找到命令之类”
这样的话,你输入lmgrd绝对路径,比如我的lmgrd在目录/home/edatools下面
那么就输入
/home/edatools/lmgrd  –c synopsys.dat –l synopsys.log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如果要启动license文件synopsys.dat,并将相关日志记录在synopsys.log中间,是不是只需在终端输入以下命令就可以了:

   “lmgrd -c synopsys.dat -l synopsys.log"

    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具体命令该如何编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进入到synopsys.dat所在目录后执行你建议的指令。输入回车后,终端没有任何提示。这是不是意味了这一步做好了?

网友:
    启动之后,所有的信息都会输出到 synopsys.log 中,你打开这日志文件看看就知道了 license启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