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自己安装过ICC的朋友们指导一下(本人菜鸟一个)

楼主(2013-04-15):
我打算在个人电脑linux系统里安装ICC,了解一下后端的设计流程。

前几天从网上下载好了
1、ICC安装包(icc_vD-2010.03-SP5-2_amd64.tar,icc_vD-2010.03-SP5-2_common.tar,icc_vD-2010.03-SP5-2_linux.tar);
2、SCL安装包(10.9.3版本);
3、installer2.0;
4、Sysnopsys licence制作工具(EFA LicGen 0.4b和Synopsys SSS Feature Keygen)。

按照这个网站http://www.doc88.com/p-991970701944.html提供的流程,安装好了(除了环境变量的设置)。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好像没有动过ICC安装包。并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过ICC工具。所以肯定是ICC还没有安装。

那么,下一步该怎样进行呢?该怎样安装ICC安装包呢?

网友:
步骤2就是安装icc包,安装在install to那个界面选择的路径下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我的linux系统跟没装一样呢。看不到ICC的桌面工具。
该怎么打开ICC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staller安装只是一个解压缩的过程,需要配置环境变量然后从shell启动
比如:
export ICC_HOME=/icc安装路径/
export PATH=$PATH:$ICC_HOME/b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差环境变量这一步了。另外,我看到很多人把软件安装在home目录下,我给安装在根节点下的usr下不知道会不会产生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对Linux不熟悉可能会有些问题

网友(2014-01-13):
在找具体的环境变量设置。。

网友(2019-11-07):
下的用不了

网友(2021-11-02):
建议楼主找个全套eda工具的虚拟机,把里面的软件移植到你的linux系统上,然后破解就行。本人之前就是这样做的,自己安装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