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lvs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3-04-15):
1.calibre是根据pdk里面的什么文件导出电路的spice文件的

  呢?

2.Calibre lvs 文件是如何将电路的spice文件和版图的gds文

  件分别变成netlist文件进行比对的呢?

3.Lvs rule 在器件的提取这边是这么描述的,请问这个地方是
        什么意思哦?菜鸟实在看不懂

如果你知道,麻烦你解读下哦,谢谢你。

网友:
帮顶。我也想知道提取器件的原理是什么,calibre是怎么区别一个一个cell的。
我最近在提取的时候发现我的PADring_SAB这个模块被分成了几个模块提取了出来,每个小模块里有几个pad

网友:
calibre是怎么区别一个一个cell的。

Device R(m) mt3res metal3 metal3
語法 Device
R(m) 元件名稱
mt3res 用來認元件 的主要成分
metal3 metal3  = > pin1 pin2 ( pin 腳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