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PMOS管为什么要做2个ring.....

楼主(2013-04-15):
同学解释:一个做衬底电位,一个做保护环,Nring做电位,Pring做保护,那么Pring要不要和MOS有连接啊

高压管的HF是哪一层,什么用???

网友:
高压moS
工艺不同于普通的MOS 普通的mos是接NWELL的。高压还有多余的层

网友:
应该主要是防LU的。

网友:
熟读工艺之后自然清楚

网友:
高压工艺 一般都有埋层,说一说Pring 做保护是不怎么对的。 pring是给被埋层隔离出来的p_sub电位。 HF是高压标记层(HF后缀应该是Mark),做板的时候,制版机通过层运算来获得高压区域的形状。
我猜的没错的话,你用的是CSMC的工艺。

楼主:
    Pring什么都不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低电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知道了,接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