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5启动警告,求助,谢谢啊

楼主(2013-04-16):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devTyp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dsViaLayer1Directio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ontactWidth',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inInstLibNam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matchWireWidth',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routeSpec',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insAreSymbolic',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autoContact',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dsViaLayer1YEnclosur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matchPinWidth',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autoInstPi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ontactRow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useDefaultVia',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routeStatu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routeStatu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routeTopolog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routeTopolog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ontactDelX',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userVia',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gatherBusWire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routePurpos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matchPinWidthValu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matchPinWidthValu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ontactColumn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alignApplySpacing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devClas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CyclicStringToIndex: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contactJustif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ontactJustif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ontactLength',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dsViaLayer2YEnclosur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alignSeparatio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ontactDelY',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type mismatch for variable 'alignMethod'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routeTyp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yclic value for variable 'viaPattern'

        is out of the choice range 0..8.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inTyp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dsViaXcutSpacing',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enableBusRouting',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dsViaLayer2XEnclosur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ontactInstLibNam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dsViaStackedVia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yclic value for variable 'busWireSpacingType'

        is out of the choice range 0..4.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ontactNam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alignApplySeparatio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alignSelectionMod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pinLength',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dsViaLayer1XEnclosure',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dsViaLayer2Direction',

        in tool[.partition] 'layout'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heckOldIgnoredParamsProp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XL'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compTypeRefLibs',

        in tool[.partition] 'layoutXL'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yclic value for variable 'showFixedMenu'

        is out of the choice range 0..3.

已经设置过license、环境变量,能启动软件,并且有打过补丁,求好心网友解决,谢谢!

网友A:
这是沿用了含有Patition工具的Cadence的.cdsenv文件所造成的结果。你可以直接在~/.cdsenv文件中把那些不能识别的工具, 特别是tool.partition相关的删除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
但是我的启动路径下面没有.cdsenv文件啊(我已经让linux显示隐藏文件了)
您能不能再详细点呢?谢谢
能不能加下您qq,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启动路径下,没有.cdsenv文件啊,这该怎么办呢?

楼主:
我的启动路径下,没有.cdsenv文件啊,这该怎么办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cdsenv文件一般在你的$HOME目录下,如果不在就在装载目录的搜索路径下了。

网友:
读研的时候学了好久cadence的安装,看到.cdsenv,$HOME这些符号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楼主:
感谢leo前辈!
哪位网友碰到这个问题的话,把红色标记处
四个选项每个都选择“Save to”一下即可
有提示是否OverWrite的强行覆盖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已经在另一位前辈指点下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HOME符号的认识不足不是EDA工具的问题,而是UNIX操作系统常识的问题,属于IT范畴。作为IC设计业者,这点小问题也可以豁免了,不过积累一下总是有帮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
还想请问下,ADE仿真后出波形之后,以前常用两个十字光标A、B在IC615里面还有吗?
他们的标准称谓是CrossHair Marker

如下,IC5141中的十字光标在IC615里面是不是已经被淘汰了呢?很想用啊,谢谢您!

网友:
早在IC5141的时候你用的awd工具也已经不是缺省的波形显示工具了,取而代之的是wavescan. 在wavwscan中光标都用trace marker来做,有横的,有竖的,也有某一点的,还有两点的差距度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有空的话也想多学学,还望到时不吝赐教啊

网友(2014-05-15):
回复 楼主:

    Confused by this issue 2,3Q

网友(2014-07-19):
回复 楼主:

    Doesn't seem like license issue.. some corrupt file may be..  Don't use Linux 64.. try with 32 bit only

网友(2015-02-26):
回复 楼主:

感謝前輩們經驗分享,
我也是一堆*WARNING*  的問題,果然用"display option"的方法解決了.
有效哦 !! Good !!

网友(2021-07-1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23-03-1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解决了

网友(2025-09-28):
引用 网友A:
这是沿用了含有Patition工具的Cadence的.cdsenv文件所造成的结果。你可以直接在~/.cdsenv文件中把那些不能 ...

有效解决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