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存器已经赋给了初值,为何仿真开始的时候没有值呢?(已经解决)

楼主(2013-04-16):
新手,做一个QPSK的调制解调小程序。程序分几块:信号源,时钟1,时钟2,调制模块,解调模块。目前问题是调制模块工作,没问题。解调模块接收的码元有串码现象(没做同步位,但是各模块内部连接,而且多少个时钟是算好的)。不知道为何串码。看解调模块里的寄存器仿真图,居然不是从初始就有值,而是在之后1万多ps的时候才有值,每次仿真,出现的位置都不同,值也不一样。不知道这是怎么引起的,请求帮助~~
-------------------------------------------------------------------------------------
感谢各位大侠回复,寄存器是初始就该有值的。基本上确定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结果是有了,串了两个码元,猜想可能是内部延迟...

网友:
这个寄存器除了在初始被赋值以外,是不是还在function或者task以output输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就是几个中间寄存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modelsim软件bug,个人猜测。多缩放几次试试……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可以看看是不是modelsim的问题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下面有数据的信号是你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加进去的信号,再运行一下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
主要怀疑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