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的电路怎么测量输入阻抗?

楼主(2013-04-16):
有什么比较方便的方法可以直接测量出某点的输入阻抗啊?

网友A(2016-06-07):
楼主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0-03-09):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您知道怎么测了吗?

网友:
1/(2ΠCgs)

网友(2022-05-01):
阻抗大小的话可以开路电压除短路电流吗?sp参数s11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