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后DSP48超出个数的问题

楼主(2013-04-16):
各位大侠:      我用XILINX V-5设计一款算法电路,指定使用32个DSP48实现并行计算,其他的计算模块对时序要求不高,但是XST自动将其他的乘法运算也调用了DSP48,这样我的DSP硬核就超出了板上资源,有没有办法约束DSP48的使用啊?

网友:
dsp48的使用xst默认设置是自动的,碰到乘法运算就会使用dsp48,因此,如果有些乘法不想用dsp48,那就必须在代码中进行指定;
语句是(* use_dsp48 = "{auto|automax|yes|no}" *) 放在信号或模块申明之前
比如:
        input [15:0] a, b, c, d;
        output [31:0] e;
(* use_dsp48 = "no" *)output [31:0] f;

        assign e=a*b;
        assign f=c*d;

这样f就不会综合成dsp48而采用lut。
你可以阅读下xst user guide,里面还介绍了其他的方法以及VHDL语言的语法格式, user guide 里直接搜索use_dsp48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不过还是非常感谢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