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im电容的版图设计

楼主(2013-04-16):
想请教各位,以cmos 0.18um ME1-6为例
(1) mim电容的bottom plate是通过ME5走还是通过ME6走合适,问了不同的人,说法都不一样,有的人说为防止击穿从me6走,有的说为了matching从me5走...
(2) 关于mim阵列的guard ring, 有的人说是直接包一圈psub打到Vss,也有人说是用nwell包起来通过nsub打到Vss...
(3) 如果要给一个放大器版图包一个guard ring, 采用psub到Vss的方法,这个Vss和放大器的AVss是一个电压,还是要分开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给讲一讲,不胜感激

网友:
其实都没什么太大关系,都是心理作用
只有要在明确有作用的地方加正确的ring才会有帮助
其它的都是可有可无

网友:
加不加ring,这是个问题,一般我们都加上,图个放心。看了几个老外的片子,别说ring了,脸pick-up都很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