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0.18um工艺中的Cox的值是多少?

楼主(2013-04-16):
设计低噪声放大器时,需要计算Cgs(栅源电容),用公式Cgs=0.67*Cox*Weff*Leff,却不知道其中的Cox取什么值。

网友:
4nm左右,好像是3.6还是3.8

网友A:
这个PDK里面有的,去翻翻就有,COX一般是Lmin的五十分之一吧.....这样算下来也就3.6nm

网友:
8f 8f 8f 8f

网友:
感谢3楼,我也一直想知道

网友:
Cox等于二氧化硅的介电常数和栅氧化层的厚度之间tox的比值。
二氧化硅的介电常数为3.453e-5 pF/um,栅氧化层厚度根据工艺库器件模型可以查得到吧

网友:
模型里面有Tox的值,用εox的值除以Tox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ε”是怎么切换输入法打出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谷歌拼音支持自定义短语,你自己写一个dis文件然后导入谷歌拼音就可以了,例如

alpha    α
beta    β
gamma    γ
gamma    Γ
delta    δ
delta    Δ
epsilon    ε
zeta    ζ
eta    η
theta    θ
theta        Θ
iota        ι
kappa        κ
lambda        λ
lambda        Λ
mu        μ
nu        ν
xi        ξ
xi        Ξ
pi        π
pi        Π
rho        ρ
sigma        σ
sigma        Σ
tau        τ
upsilon        υ
upsilon        Υ
phi        φ
phi        Φ
chi        χ
psi        ψ
psi        Ψ
omega        ω
omega        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总算可以继续运算下去了

网友(2014-12-12):
看你的tox是多大了,如果是5nm的话,Cox大概是6.9fF/um2,他俩的乘积是个常数,就是硅的介电常数。tox你看PDK就好了…………

网友(2015-04-14):
我勒个去,这是要仿的

网友(2016-05-15):
回复 网友A:

  那是Tox吧

网友(2022-08-07):
引用 网友A:
这个PDK里面有的,去翻翻就有,COX一般是Lmin的五十分之一吧.....这样算下来也就3.6nm ...

你这算的是Tox;要折算到Cox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