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知道触发器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是多少?

楼主(2013-04-16):
该如何做时序约束啊?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值如何确定?OFFSET约束的值如何确定?目前就看明白了周期约束

网友:
难道可以抢占个沙发,论坛中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劳烦给个链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看过了,也基本搞懂了,但是只有公式,具体的值怎么知道呢?我该如何获取具体的值来进行计算?看时序报告?还是说器件手册?

网友:
应该是在手册里面有的

网友:
在xilinx里面,ISE会自动计算出来保持时间和建立时间,你只需要计算各种延迟值就可以了。一般都是多试几次,找到最优的约束值

网友(2013-08-02):
不同的器件参数在不同的工艺下是不一样的

网友:
在库里面

网友(2016-09-27):
回复 网友B:

斑竹,怎么从库里获得这些信息!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了解为啥要知道具体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呢?约束就是告诉芯片它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是芯片自己的特性.

网友:
随便约束一个路径,然后看详细的时序分析报告,一般叫uTsu/u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