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FPGA的配置区架构及配置文件协议

楼主(2013-04-16):
小弟目前正在做V2-3000的配置回读与比对校验,比对过程为:每间隔N秒,从FPGA中读出全部配置数据(SelectMap),从PROM1中读出原始配置数据,从PROM2中读出msk文件,进行比对校验,如有错则进行重配置。
    有个问题:我的目标程序是大容量数据处理,需要频繁读写BLOCKRAM,而目前回读配置区均是全部回读出进行比对,当回读过程中读到BLOCKRAM的逻辑配置区(应该也包括RAM当时的内容)时,如果此时目标程序对BLOCKRAM正在进行读写操作,会造成数据的混乱即误码。基于对FPGA配置文件的理解,每一个配置帧应该是对应一列逻辑资源的配置,因此我想知道整个配置文件中所有的配置数据帧,哪些是配置CLB的,哪些是配置BLOCKRAM、SRL16及分布式RAM的,这样,我想回读时可以做一个选择,仅回读配置CLB的,而不回读配置BLOCKRAM的配置帧,这样可避免对数据的影响,请教各位哪有关于各FPGA型号配置的架构或配置文件的协议/定义,或者官网上是否有相关的资料或者资源,感谢!

网友:
你这个问题整体描述读起来好复杂,而且综合的时候都是软件自动的,这个问题没有考虑过,需要重新理解你的问题,求大牛的出现吧

楼主:
继续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