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测试scan的深度,也就是周期数,怎么看的或者怎么算的

楼主(2013-04-16):
cp测试中,DFT的 scan深度,也就是周期数,怎么看的或者怎么算的
谁能帮帮忙?

网友(2024-06-06):
同问,希望哪位能支持?

网友:
就是你的cycle数除以转出来的Mode数

网友:
什么意思? 是测试所需要的cycle数吗? WGL上看不出来

网友:
通常shift cycle就是最长scan链长,加上一些工具所需的dummy shift,atpg的log里面会有比较精确的shift的cycle数报告,然后capture大概占多少个cycle,shift+capture cycle总数乘以pattern数基本就预估出来了
当然clock sequntial向量capture cycle会多几个,头尾shift in/shift out是分开的,可能会有一点出入,但本身不需要特别精确,这样预估应该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