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reate_clock的问题

楼主(2013-04-16):
我的design有一个port是功能复用的,其中一个功能是做为外部输入clock使用,其他情况都是做为数据port;
那么我在这个端口创建时钟会对普通功能有影响吗?
如果不创建就会有一些寄存器没有约束!!

请问该怎么处理?

网友:
当然会啊,我觉得做复用的话,很少有拿时钟信号去复用吧,一般都是专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现在的设计就是这样子的,比较纠结;
    如果不创建时钟就会有一些寄存器没有不能发约束到,创建时钟的话就会影响到其他信号;

    纵马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