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做第一次DC的时候遇到max_transition和fanout的问题

楼主(2013-04-16):
将问题描述一下:
1.在DC的脚本中我将clk和reset信号全部都设置了dont touch
2.然后也设置了set_max_transition 1 [$top] 和set_max_fanout 4 [$top],为什么在max_transition和max_fanout的违例中括号里面都含有(dont_touch)??既然dont_touch了,为什么还会违例呢??这些违例的net在我的源代码中都没有出现过,都是DC自己综合出来的,我也没办法查错进而修改源代码
3.第一遍编译之后,我又使用了compile -only_design_rule,只优化了一部分
4.我就十分的奇怪,为什么这些net都don't touch了还会报违例呢???难道这些net跟我的reset有关吗??

max_transition

                             Required        Actual
   Net                      Transition     Transition        Slack
   -----------------------------------------------------------------
   ctl/n58 (dont_touch)         1.00           1.68          -0.68  (VIOLATED)

   max_fanout

                             Required        Actual
   Net                        Fanout         Fanout          Slack
   -----------------------------------------------------------------
   ctl/n23 (dont_touch)         4.00          28.00         -24.00  (VIOLATED)
   ctl/n57 (dont_touch)         4.00          10.00          -6.00  (VIOLATED)
   ctl/n25 (dont_touch)         4.00           9.00          -5.00  (VIOLATED)
   ctl/n58 (dont_touch)         4.00           8.00          -4.00  (VIOLATED)
   ctl/NS[0] (dont_touch)       4.00           6.00          -2.00  (VIOLATED)
   ctl/n26 (dont_touch)         4.00           5.00          -1.00  (VIOLATED)
   ctl/n29 (dont_touch)         4.00           5.00          -1.00  (VIOLATED)

网友:
我觉得 dont_touch 只是不对clk、reset作优化而已,一样进行DRC检查

网友:
你设置的tran和fanout都是针对整个设计的,而你dont_touch的理解应该是有问题的,dont_touch是不对clk做优化,但是工具对你的约束一样要检查的,有vio之后你又dont_touch不让工具优化当然会有违例。你怕是概念都没弄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是初学,那如果是这样 应该怎么设置才会比较合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些dont touch的线网是跟reset有关的, 是因为我代码写的有问题,我将reset写进到了一些组合逻辑的输入,所以没有对其进行dont touch

网友(2014-10-18):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主,我这种情况是为何呢,如何解决
max_transition
                             Required        Actual
   Net                      Transition     Transition        Slack
   -----------------------------------------------------------------
   aes_top_inst/n134 (dont_touch)     1.00     1.03          -0.03  (VIOLATED)
       PIN :   aes_top_inst/wb_ack_o_reg/D     1.00     1.03    -0.03 (VIOLATED)
       PIN :   aes_top_inst/text_out_reg[102]/RN     1.00     1.03    -0.03 (VIOLATED)
       PIN :   aes_top_inst/text_out_reg[127]/RN     1.00     1.03    -0.03 (VIOLATED)
       PIN :   aes_top_inst/text_out_reg[126]/RN     1.00     1.03    -0.03 (VIOLATED)
       PIN :   aes_top_inst/text_out_reg[125]/RN     1.00     1.03    -0.03 (VIOLATED)
       PIN :   aes_top_inst/text_out_reg[124]/RN     1.00     1.03    -0.03 (VIOLATED)
       PIN :   aes_top_inst/text_out_reg[123]/RN     1.00     1.03    -0.03 (VIOLATED)
       PIN :   aes_top_inst/text_out_reg[122]/RN     1.00     1.03    -0.03 (VIOLATED)
       PIN :   aes_top_inst/text_out_reg[121]/RN     1.00     1.03    -0.03 (VIOLATED)
       PIN :   aes_top_inst/text_out_reg[120]/RN     1.00     1.03    -0.03 (VIOLATED)
       PIN :   aes_top_inst/text_out_reg[119]/RN     1.00     1.03    -0.03 (VIOLATED)
       PIN :   aes_top_inst/text_out_reg[118]/RN     1.00     1.03    -0.03 (VIOLATED)
       PIN :   aes_top_inst/text_out_reg[117]/RN     1.00     1.03    -0.03 (VIOLATED)
       PIN :   aes_top_inst/text_out_reg[116]/RN     1.00     1.03    -0.03 (VIOLATED)
       PIN :   aes_top_inst/text_out_reg[115]/RN     1.00     1.03    -0.03 (VIOLATED)
       PIN :   aes_top_inst/text_out_reg[114]/RN     1.00     1.03    -0.03 (VIOLATED)
       PIN :   aes_top_inst/text_out_reg[113]/RN     1.00     1.03    -0.03 (VIOL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