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芯片的选用

楼主(2013-04-16):
设计中有两块ADC,250MSPS,LVDS输出,两个8bit也就是16bit,用FPGA芯片提供采样时钟,LVDS输出到FPGA,那这个FPGA芯片的选用求助大神有啥讲究,FPGA的工作频率?LVDS的接口数量?

网友:
没有什么要求吧,一般都能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
如果你想实现高速处理,建议在Spartan-6及其以上,Altera需要ARRIA及其以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ARRIA有资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