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问一个最简单问题...我是微波新手

楼主(2013-04-16):
请问微带线是如何引入电容和电感的,书上说的只有电阻啊。。。电容和电感该怎么计算
希望有人帮助,感激不尽,或者告知一下哪本资料上面有关于微带线的详细资料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啊,你再看看书关于传输线特征阻抗那一章吧。

网友:
长于四分之一波长的开路线相当于电感,小于则程电容性。
短路反之。

网友:
还是得找微带线的相关资料

网友(2013-05-17):
3楼说的很好,按照其说的去做就ok

网友:
是否可以實驗中得到證明,
在仿真模擬下SMITH中可以看到有關的電感和電容。

网友(2013-07-05):
长于四分之一波长的开路线相当于电感,小于则程电容性。
短路反之。

这句话同为新手的我要好好理解~~~

网友(2013-09-19):
楼主的话不明不白,局域场中存在电场,就有电容效应;存在磁场,就有电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