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ulink编译出现问题,上午还好使,器件没有改动,出现问题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16):
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模型怎么看着这么眼熟。。。你是不是在带一个本科的女生在做这个?

网友:
是不是有的参数没有赋值。。。忘了是不是这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我和一个本科女孩在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就定义一个四位量化,其他的不匹配都让我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