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鉴相器

楼主(2013-04-16):
鉴相器的复位延迟时间怎么确定?

网友:
越小越好,有线性度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怎么确定 什么线性度,我的工艺是65nm,延迟时间大概2.5566ns,这个怎么判断合适与否?

网友:
个人感觉PFD reset脉宽的选择:1 要足够大能够用来消除死区现象。保证charge pump电流源有足够的时间来打开  2 不能够太大,否则能够鉴相的相位差就很小了。 感觉应该和电路的速度之类相关的吧。本人也是菜鸟一枚,在学习PLL设计中

网友:
延迟时间的确定和你的PLL的时钟速率有关的,首先延迟时间不能高于一个时钟周期,否则不能鉴相,在一个周期内,延迟时间太大鉴相范围变小,延迟时间太小,不能打开电荷泵,存在鉴相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