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热阱和冷阱的区别?

楼主(2013-04-16):
有些工艺里分热阱(Hot TB)和冷阱(Cold TB),我弱弱的问下,哪种阱是接到电路最高电位的阱,哪种阱是接相对高电位但不一定是最高电位的阱?
我记得好像是Cold TB是接最高电位的阱吧。

网友:
泥嘛! 你好歹是个老鸟。 电位浮动是HOT  不浮动是CLOD。 HOT不常见,Designer不会轻易用HOT的

网友:
泥嘛! 你好歹是个老鸟。 电位浮动是HOT  不浮动是CLOD。 HOT不常见,Designer不会轻易用HOT的

有衬底不接电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低调,冷静!
   IC里面有多组电源地不奇怪吧,接到最高电位的阱是COLD,其它的都是HOT

网友:
变化的是hot,不变的是cold,多组电源的不同电源之间按照hot对待,同组电源之间的按cold对待

网友(2024-03-27):
hot TB:not connect to the most positive power supply,没有连接到最正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