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感觉ICC已经安装上了,但是还有一点点问题,求助

楼主(2013-04-16):
我已经按照步骤安装了ICC,包括installer,scl, license(并且生成了新的license,修改了synopsys.dat中相关内容,也修改了某隐藏文件.bashrc)。

但是在过程中,

第一,我只安装了scl_linux版本和icc_linux版本。不知道这样可以不可以,或者还是必须也得安装scl_common和icc_common,并修改synopsys.dat。
第二,我按照提示执行了有关设置环境变量的两个步骤:“/home/eda/synopsys/scl/scl_v10.9.3/linux/bin/lmgrd  –c synopsys.dat –l synopsys.log”;还有一步“set env LM_LICENSE_FILE 27000@Linux213”。这两步在终端执行后光标马上转到下一行命令的开始,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已经设置好环境变量。

后来按照提示,输入命令“icc_shell -gui”,希望打开icc的GUI界面,但是系统提示“command not found”。

(我是在个人电脑里安装了centos版本的linux系统)

请问各位大牛,为什么打不开icc的GUI。问题是出在上面那两步过程中吗,还是其它什么地方?

楼主:
是不是需要安装一个辅助工具?类似于SSH Secure File Transfer Client或者SSH Secure Shell Client之类的shell远程连接工具?听说VSN也是一个远程连接工具,有人使用VSN打开了GUI。但是我是在个人电脑上安装的,应该没必要使用远程连接工具吧。真的不懂,求助。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不知LZ解决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正在想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已解决,需要把ICC安装路径加在Sysnopsys环境下

网友:
我就奇怪了,没有common,你怎么安装的linux版。看来你还是新手啊。把common、linux或common、amd64或common、linux、amd64这任意一种组合的三个tar包放在同一文件下,用installer安装的时候,自动给你解包,安装。并让你选择是安装64位还是32位。
真不知道哪里来的scl_common和icc_common这些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新手,安装的过程费了很大周折。我以为linux系统只装linux就行了,不用common。所以犯了一个很2的错误。

网友(2013-05-22):
回复 网友B:

你好 请问你的ICC装上了没有?我也遇到了与你相同的问题,感觉icc装好了,但是输入icc_shell还是提示命令没找到

网友(2014-11-11):
vcs_mx_vH-2013.06 非常有帮助,谢谢!

网友(2015-01-18):
没有问题,可以看得

网友(2016-01-29):
请问楼主在哪里找的教程和下载的icc, 我也想装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在eetop里。

网友(2016-12-12):
我也是新手 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