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启动震荡厉害,

楼主(2013-04-17):
小弟做了一版高阶的bgr,仿真tc和psrr等都没有问题,工艺角也能跑通,就是在启动的时候,一直在震荡,启动不了,初步怀疑是运放的问题,可是开环的时候运放没有问题,想请教下怎么验证到底是启动电路的问题还是运放的问题,还是有其他的可能,?不甚感激

网友:
带隙基准源设计,注意正反馈要弱于负反馈才能保证电路稳定。。。你可以仿真一下环路增益,看大小。

网友:
反馈不对。

网友:
你的startup 电路是启动以后就关闭的还是一直工作的?

网友:
可以理解为启动电路中的反馈环路存在稳定性问题,建议在启动环路中的主极点位置(阻抗最大点)挂一个相对较大的电容到地(主极点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