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RC验证中的density的违例

楼主(2013-04-17):
min.density of MIM pattern is 3%

min.poly GDSpattern density is 14%

min.metal 5 GDSpattern density is 30%

min.metal 6 GDSpattern density is 30%

如上,关于density的违例有四个,后面两个是M5 M6的,我插入metal_filler的时候route_space定义的是0.3,怎么还出现了这个问题。

第一个和第二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有什么没插入吗。应该怎么解决?

截了个图

网友:
第一个是MIM电容的密度不够,如果设计中没有使用MIM电容可以忽略掉。
第二个是poly密度不够,需要加dummy poly。
三四个可能是工具没有加够,也可能是rule中规定的局部区域密度不够,自己查一下lo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请问dummy poly怎么添加啊,我这个是个数字IC的版图

    另外,后面两个金属层的密度问题,我看了log的,是整个版图的密度太小,之前我没有插入metal_filler的时候M1 M2都有这个问题,后来我在ICC中插入metal_filler,然后重新在calibre中做DRC检查,M1 M2的没有了,但是M5 M6还在,我插入metal_filler的时候设置的route_space是0.3.  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
用calibre  加吧~

网友:
    poly的添加与metal的方法是一样的,选poly层就可以了。顶层metal添加后密度还是不够的话,可以把密度适当提高,或者dummy的size适当减小,满足calibre就可以了,不一定严格按着最小密度添加。所有的dummy也可以最后用calibre添加,当然是有rule的前提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我才开始学用calibre,现在只会基本的DRC验证,关于这个用calibre加dummy,能不能详细的跟我说下步骤啊??或者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麻烦推荐一个,谢谢啦

网友:
在顶层上,用GATE填补空位,添加在IO或外围,在模拟部分及版图内部不会添加,添加在开关器件的两边,用于增加密度或做Dummy.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些了,我也遇到同样的DRC问题了,对于数字设计来说,那个MIM电容密度的违例要怎么修改啊?

网友(2015-09-23):
回复 网友C:

您好 你学会怎么加dummy了吗 请教一下

网友:
density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