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参数性能?

楼主(2013-04-17):
电流镜的性能参数有哪些?运算放大器的性能参数有哪些?

网友:
电流镜的性能参数应该包括精度和输出阻抗;
运放的性能参数有:开环增益,输入阻抗,输出阻抗,线性输入范围,输出摆幅,共模输入电压电源电压,电源电流,跨导,,输入失调电压、电流,共模抑制比,转换速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