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请问各位大侠encounter加metal filler这样对吗?

楼主(2013-04-17):
在encounter里面报出金属密度不足的问题,添加metal filler之后发现电源环上也加上了metalfiller

1.在图上看,纵向的A2和横向的A3 Rings之间用过孔连上了,这个样子对吗?

2.假如不对的话,是要在电源环之外打上route guide之类的吗?如何操作呢?

网友:
我们数字中一般先不管desity的问题...那个问题一般是在整个top chip Ok后再去加金属desity....

网友:
不是tapout之前,是TOP chip里加,你这个单独的数字模块一般加上FIller就可以了,density的错,等到放在top chip里再去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