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有没有快捷键可以重复上一步操作?

楼主(2013-04-17):
ICC中有没有快捷键可以重复上一步操作?
比如使用了一个remove_cell [get_sleectio],然后又要remove一个cell,有没有什么快捷键呢?

不使用alias方法,感觉那样还是慢了一点

网友:
icc_shel l-> history -> !+num 但这样貌似还是很慢
要想快,做成快捷键或者图形按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还是很慢啊,要从GUI用Mouse回到Command窗口,再!NUM,太慢了。
怎么定制快捷键呢?

网友:
举个例子:
gui_set_hotkey -tcl_cmd {remov_cell } -hot_key "Shift+D" -replace
proc remov_cell {} {
remove_cell [get_selection]
}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键就可以执行以前的脚本,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已经解决了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样的哈,如果在ICC中,使用向上方向键,它会移动GUI,我是要重复上一步的命令,在GUI时,我已经知道怎么做了哈

gui_set_hotkey -tcl_cmd {!!} -hot_key "F4" -rep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