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thernet mac ip核的问题

楼主(2013-04-17):
最近在做一个以太网卡传输的项目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希望大家能给点意见哈。是这样的,我是在opencore上下载的ethernet mac ip核,然后写了一些其他的代码,连同这个ip核一起down到fpag后,通过配合单片机对其进行控制收发网络报文。
测试条件如下:
     该ethernet mac ip核一共有128个BD缓存区用来缓存发送和接受数据信息。我将前5个做为发送区,其余的全部作为接收区。
通过两台电脑和硬件板子进行调试。
    pc机A等间隔时间往板子的网卡芯片发送UDP报文,pc机B用于在线调试单片机,单片机不断的去读接收区BD状态,如果发现mac收到了有效的报文,就会通知MAC回应pc机A一个udp报文,这就是整个调试的情况。
   现在的问题是当pc机发送了十几万个报文后(数量是随机的,发送间隔时间越短,数量越小的概率越大)就会出现mac一直只是处于接受报文的情况,而不会发送任何的报文。
  当初担心是因为接收区溢出导致的,但是而我也看了下mac的设计文档,里面貌似写的是当接收区域满的情况下(不过貌似该设计文档与实际代码的版本不是很匹配),会丢弃再次接收到的报文,按道理说这个不会影响发送的。这个问题纠结了很长时间。
  想问下大家,这种情况下,是我硬件fpga里面除了ip核以外的代码有错误还是这个mac本身就有一个bug?还是说我单片机里面代码有误呢?但是,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在发送大量的报文后才会出现呢?
希望大神能够指点指点哈。

网友:
可能是单片机的报文处理效率问题,确定一下包间隔很小时,单片机能否给通知MAC回应pc机A一个udp报文,可以一开始PC机A就发送间隔短的报文,可以减小问题产生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后来调试的时候看了下出问题的时候,发送BD的状态,全部是处于忙碌状态(也是就是发送状态),也就是说这个时候mac好像是一只处于发送的状态,但是就是没有发送报文。而且 ,当出现的问题的时候,我认为的把接受功能关掉了,以为自己会恢复到正常状态,可是还是一直是不发送的情况。

网友(2013-09-26):
能把源码发给我看一下吗

楼主(2013-11-27):
回复 网友B:

  哦,原码网上可以下的,opencore上就有

网友(2014-03-21):
楼主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我最近也在拿这个ip做项目,请教一下,这个mac的ip的发送数据时数据包格式没有包含mac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和包长度是怎么回事。还有您用的是哪款PHY芯片。。望回复!感激不尽!

网友(2014-08-02):
phy也很重要

网友(2014-11-13):
哦,原码网上可以下的,opencore上就有

网友(2015-06-30):
楼主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2021-02-0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发一下网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够发一下网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