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ker如何保存设置的layer层信息和快捷键?

楼主(2013-04-17):
各位大大,小菜鸟来寻求帮助.请教laker的两个问题,还望大家给予帮助,不慎感激!
1.laker中如何保存设置的layer信息,这样可以不看不必要的层,每次开启laker直接看自己设定的层次及对应层次的相关信息,改tf文件除外.顺便问一下如何导入?
2.laker如何设置快捷键,如何将设置的快捷键文件导入.还望大家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
1.双击Layer Table上任意位置打开Layer Table Editor窗口,在Category Setting页新建一个category;
2.用VI编辑器编写一个bindkey文件,启动laker后在main window的SDL菜单下找到Source_Bindkey这个功能。Bindkey写法格式如下:

#
#Laker Bindkey File:XXXX.key
#

Keys turboKeyBinding
{
Alt<Key>t          DRAWINGAREAWND f.exec   LEODSGGenText
Ctrl<Key>o         DRAWINGAREAWND f.exec   LEODSGShiftOrigin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不甚感激.我试试看!

网友(2014-12-29):
收藏,非常有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