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scope中的总线信号修改进制,能否批量操作啊?

楼主(2013-04-17):
如图。
每次都右键修改进制,如果信号很多的话,很麻烦。

有没有简便方法呢

谢谢各位啦!!

网友:
这个好像还真的没有啊,你点点所有的按钮,没有这个功能,除非换调试工具了

网友:
可以试一试,存成文件,然后修改文件,再重新吃入

楼主:
还有别的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