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降压型电流模DCDC电感的波形问题

楼主(2013-04-17):
降压型电流模DCDC刚上电开始一段时间很不稳定 电流波形很乱 过一段时间和稳定后都正常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求高手指导

降压型电流模电路

降压型电流模电路

电感电流和电压波形

电感电流和电压波形

网友:
电感电流值都为负值了,加dmd(电感电流防倒灌电路)电路试试。

网友:
开始几下频率很低,先看看osc振的对不对,电源电压是ramp上去的么,看看基准起来了没,原理上讲开始的时候电感电流下降斜率几乎为0的,不会掉到负的。

网友(2014-01-08):
都没加startup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