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电阻的Salicide Blocking层相关

楼主(2013-04-17):
请问串联的一串电阻的SAB(Salicide Blocking Layer)可以共用吗?
对SAB这层理解不深,感觉大概是为了阻止Poly上形成Salicide,在做poly电阻时提高阻值用.但是原理什么的完全不知道..

因此想请问,如果是poly电阻的话,串联的一串poly电阻的SAB可以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SAB区吗?还是每个电阻的SAB必须分开?
那如果用nplus电阻呢?工艺库里的nplus电阻器件也有SAB,但是nplus电阻的poly层上没东西啊..就不明白了..请问这种nplus的SAB层可以连在一起吗?

网友:
电阻的SAB是可与接在一起的,不加SAB的电阻比较小, 加SAB的电阻比较大。sailicide 是为了减小电阻在PLOY和有源区上形成的金属硅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不需要sailicide的地方是用SI3N4(陶瓷硅阻挡起来) 一般用在电阻和ESD结构的MOS中。记错的话请原谅自己看资料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非常感谢~~~

网友:
注意电阻头部分不能有sab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多谢多谢,一定注意~~

网友:
反版吧,不盖的地方有高浓杂质注入,减小了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哇塞

网友C:
没有 SAB 层的 电阻的方块值50-60 欧。有 SAB 层的电阻 方块值是 300-400 欧。电阻 不论是串联还是并联 SAB 层都可以 Merge  在一起的(RPPOSAB & RNPOSAB)

网友D(2014-03-07):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如果全版都不用SAB的话,也就是说都做salicide,这样不会把栅极与源漏什么的短接在一起吧?

网友:
可以merge,只是加了的电阻比较小而已

网友(2014-05-23):
没有 SAB 层的 电阻的方块值50-60 欧。有 SAB 层的电阻 方块值是 300-400 欧 若真是如此...片外trim res若想烧断真的不能加SAB了......

网友(2021-01-27):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如果全版都不用SAB的话,也就是说都做salicide,这样不会把栅极与源漏什么的 ...

不会的,SAB只会在有si的地方才能形成。s/d和gate之间还隔了oxide space,不会短接的。
应该是这样。」

网友(2021-08-12):
引用 网友C:
没有 SAB 层的 电阻的方块值50-60 欧。有 SAB 层的电阻 方块值是 300-400 欧。电阻 不论是串联还是并联 SAB ...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