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CL和Perl

楼主(2013-04-17):
学过一些perl
现在看了一些tcl的东西
说实在看tcl的原因是为了用eda工具的
没打算太深入
但是看了一些之后觉得tcl也很强大。

所以,
TCL和perl,在后端,各主要用在什么方面?
一般都用TCL做什么?哪些是perl也可以做的?

网友:
Tcl都是配合工具用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用TCL都是写DC的约束之类的。这回看tcl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然后今天上论坛看了一下,还有一些人用tcl做更复杂的(比如搜索关键词 脚本面试)

所以,我是不是需要更深入一些了解tcl的内容?
还是perl+基本的tcl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是 熟练的TCL + 基本的perl 。

作为IC工程师,看家本事应该在:电路理论的内功 + 熟练使用EDA工具 上。

EDA工具接口就是TCL,所以对新手来说熟练使用tcl后,会大大提高驾驭EDA工具的能力。

我觉得perl仅是辅助工具,来批处理一些接口文件等等,学习有限的基础功能即可。(当然如果要编写大型CAD环境的话,另当别论。)

以上个人见解,欢迎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否给一些tcl的具体的例子?

我现在在学校接触到的用tcl的地方不多。平时用到的也就是dc里面简单的一些设置、约束。对tcl的认识比较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校接触大设计少的话确实用处不多。
建议你看看 陈涛大牛写的tcl教程,去网上一搜就能搜到。
把各种语法看熟练,再结合应用练练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tcl的语法理解困难啊……set a {1 2 3 4}

llength $a
=> 4

llength a
=> 1

lappend $a 5 6
=> 5 6

lappend a 5 6
=> 1 2 3 4 5 6

现在对于a,$a这种,理不清楚了
求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方法:你man一下相关命令:
SYNOPSIS
llength list
lappend varName ?value value value ...?

lappend后第一个叫做“varName”,就是不带$的,llength第一个叫做“list”,当然就是带$的。

网友:
正在学perl,是不是要转学tcl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正学perl就把正则表达式看了吧,正则表达式是perl的强项。学了之后,对tcl中regexp等语句的使用也会清楚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

网友:
推荐学Perl. 尤其是在Linux环境下,Perl是非常有用的。
就TCL 而言,主要是因为synopsys,Xilinx,Modelsim.....工具中都有support TC

网友:
那Makefile呢?知道tcl+perl之后,可以不用学makefile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makefile主要用途是编译,学哪些看你工作需不需要啦

网友:
perl 可读性太差了

网友(2013-05-21):
TCl编程在EDA工具中表现的是一系列SET_命令么?我看PT中好多都是这种设置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见得吧,哈哈,看你编写风格喽

网友:
我现在是用PERL来写设计流程,比较综合和仿真什么的
熟悉相应EDA工具的TCL命令当然是必须的

网友(2014-05-11):
学TCL和学perl入门有没有相关的书籍或资料,求推荐。

网友(2014-06-10):
以使用工具为目的,tcl吧。

网友(2014-07-10):
都要学,都要熟

网友:
推荐一些学习perl和tcl的资料,谢谢

网友:
一般tcl都是配合工具使用的,比如synopsys cadence的工具,或者自己编写的小软件。perl一般都是文件处理,以及自己编写的小软件。文字处理方面,perl异常的强大。

网友(2014-09-09):
具体操作方面的资料有没有

网友:
TCL跟工具一起用,perl做自动化和文本处理很不错,不过bash和python也很好

网友(2014-10-25):
perl和tcl除了侧重不同外,他们可以相互替代吗?

网友:
tcl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2015-01-29):
回复 网友B:

    学过c吗?

网友(2015-02-28):
看了那么多受益匪浅

网友(2015-05-08):
tcl重在EDA软件使用 perl文件处理

网友(2020-08-13):
楼主辛苦了,非常感谢!!